[PIC®/AVR®/dsPIC®产品] 变量怎样定义储存在FLASH区

楼主(2019-04-12):
移植一个程序,原程序里面有用宏定义#defeine  数据1,数据2,....数据n【后面有900多个字节 ;我使用的芯片PIC16F RAM区却只有512字节,所以我想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让#define定义的数据放到FLASH区

网友A:
#define 关RAM/FLASH什么事?

网友B:
define只是宏定义,又不占空间....

网友C:
#define 定义的标识符常量,在编译预处理的时候,会将程序中的标识符直接替换成常量。可以看做是程序语句的一部分,存储在flash里的。

网友D:
本来就是放到Flash的

网友D:
你试试啊,肯定能运行。

网友E:
搞个大的变量,然后编译后会给出个消息。

网友F:
16F 的把变量定义在flash,最终生成的其实 RETLW x 的数组。

网友G:
你可以采用flash模拟的eeprom的方式,把变量存到一块flash的扇区就可以

网友H:
#define只是编译时进行字符替换,又不是变量定义。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采用flash模拟的eeprom的方式,把变量存到一块flash的扇区就可以

对应flash不能通过软件来写的flash型单片机,只能通过编程口来写,怎么模拟?

@linqing171 :PIC的单片机还这样搞啊,
@lihui567 :版主此言诧异,只有ICP不支持ISP的PIC16F系列的单片机非常多,比如 http://59.80.44.98/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1213D.pdf
既然是单片机,怎么不能通过软件来写

网友A:
不支持self-write的PIC16器件最后一个家族,应该是十年前的古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