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U 外设应用 - CAN总线远程帧接收

楼主(2019-04-12):
实验内容:正确接收主机通过CAN总线发来的远程帧,并自动发送应答数据,此过程无需CPU/固件干预。

设计举例
目标芯片:PIC18F25K83 (带有CAN控制器)
硬件平台:HPC Curiosity Board , MCP2542 Click (CAN收发器板)

使用MCC对芯片进行配置

时钟配置

管脚配置

CAN外设配置

MCC生成代码

检查生成的代码。
在ecan.c中,
void ECAN_Initialize(void)
{

    /**
    Configure Generic Buffers to be Transmit or Receive
    */
    BSEL0 = 0x04;
    B0CON = 0x04;

    B0D0 = 0x00;
    B0D1 = 0x01;
    B0D2 = 0x02;
    B0D3 = 0x03;
    B0D4 = 0x04;
    B0D5 = 0x05;
    B0D6 = 0x06;
    B0D7 = 0x07;
    B0DLC = 0x08;
    B0SIDH = 0x24;
    B0SIDL = 0x60;

    /**
    Enable Filters
    */
    RXFCON0 = 0x01;
    RXFCON1 = 0x00;

    /**
    Assign Filters to Buffers
    */
    RXFBCON0 = 0x02;

/**
    Initialize Receive Filters
    */
    RXF0EIDH = 0x00;
    RXF0EIDL = 0x00;
    RXF0SIDH = 0x24;
    RXF0SIDL = 0x60;
    RXF1EIDH = 0x00;
    RXF1EIDL = 0x00;
    RXF1SIDH = 0x00;
    RXF1SIDL = 0x00;

}

测试结果

下载程序后,运行。
PCCAN测试软件,发送一帧远程帧后,接收到K83自动发送的8字节数据。

网友A:
高大上的应用啊....赞!

网友B:
MCC真是个好东西!

网友C:
学习了!前段时间用过CAN通讯

网友D(2019-09-18):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前段时间用过CAN通讯

您好,您用的单片机是dsPIC33CH系列吗?

网友D:
您好,您用过dsPIC33CH系列单片机的CAN FD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您好,您用的单片机是dsPIC33CH系列吗?

不是的...
人楼主第二行就说明型号了的:
目标芯片:PIC18F25K83 (带有CAN控制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
人楼主第二行就说明型号了的:
目标芯片:PIC18F25K83 (带有CAN控制器) ...

MCC不支持某些单片机的CAN FD,好像除了寄存器配置外,还需要其他的基本程序,这个实在是不知道咋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