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XTR105温度变送器

楼主:
根据手册自己设计的4-20mA温度变送器,实际测量发现电流不随温度变化而变化,一直是5.6mA,加了200欧姆负载测量电压,发现电压9.6V,反算电流就成了48mA,大神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了?接线是正端接24V正,负端串200欧姆电阻到地,串接万用表量电流,并接万用表量电压

楼主(2019-04-12):
有没有人用过呢,帮忙看一下呗,实在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A:
这个图不好看。
自己先数据手册看10遍,按照数据手册做即可。
很多人改变设计,不懂原理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不好看。
自己先数据手册看10遍,按照数据手册做即可。
很多人改变设计,不懂原理乱改。 ...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我这个实在没看出哪里和手册不一样啊,没有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我这个实在没看出哪里和手册不一样啊,没有改啊

你这个原理图的GND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如果你不懂原理,看一百遍原理图也会觉得没有差别。
所以,如果你不懂XTR105内部原理,肯定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B:
照着参考设计做,不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