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I2C 配置

楼主(2019-04-12):
I2c, pi, IO, gp, GPIO
大佬帮忙看一下,这个I2C初始换后为什么SCL没有时钟,代码如下:
I2C_HandleTypeDef  hi2c2;
/*I2C_GPIO 配置*/
static void I2C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__HAL_RCC_I2C2_CLK_ENABLE();     //使能I2C时钟

                __HAL_RCC_GPIOH_CLK_ENABLE();    //使能GPIOH时钟

          /*PH4  SCL2, PH5 SDA2*/
    GPIO_InitStructure.Pin=GPIO_PIN_4;                        //PH4
    GPIO_InitStructure.Mode=GPIO_MODE_AF_OD;                  //复用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Pull=GPIO_PULLUP;                                 //
    GPIO_InitStructure.Speed=GPIO_SPEED_FREQ_HIGH;          //高速
          GPIO_InitStructure.Alternate = GPIO_AF4_I2C2;
    HAL_GPIO_Init(GPIOH,&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H4

           GPIO_InitStructure.Pin=GPIO_PIN_5;                        //PH5
           GPIO_InitStructure.Alternate = GPIO_AF4_I2C2;
           HAL_GPIO_Init(GPIOH,&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H5
         /* Force the I2C peripheral clock reset */
          __HAL_RCC_I2C2_FORCE_RESET();
         /* Release the I2C peripheral clock reset */
    __HAL_RCC_I2C2_RELEASE_RESET();
}

/* I2C工作模式配置 */
static void I2C_Init(void)
{

         hi2c2.Instance = I2C2;
         hi2c2.Init.Timing = 0x00901954;
         hi2c2.Init.OwnAddress1 = 0;
         hi2c2.Init.AddressingMode = I2C_ADDRESSINGMODE_7BIT;
   hi2c2.Init.DualAddressMode = I2C_DUALADDRESS_DISABLE;
   hi2c2.Init.OwnAddress2 = 0XFF;
   hi2c2.Init.OwnAddress2Masks = I2C_OA2_NOMASK;
   hi2c2.Init.GeneralCallMode = I2C_GENERALCALL_DISABLE;
   hi2c2.Init.NoStretchMode = I2C_NOSTRETCH_DISABLE;
         HAL_I2C_Init(&hi2c2);

   HAL_I2CEx_AnalogFilter_Config(&hi2c2, I2C_ANALOGFILTER_ENABLE);

}

网友A:
什么问题呢?

楼主:
我自己做的板子,I2C需要外接上拉

网友B:
能用IO模拟就IO模拟一下吧!

楼主(点评):
不好配置SCL速度

网友C:
你做了些最基本的配置,想让他运行还需添加相关功能代码;

相应的功能函数 stm32h7xx_hal_i2c.c 文件里,你根据自己需要使用;

你可以参考下Cube库里的相关例程;

网友D:
楼主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E:
用模拟的试试看

网友F:
还是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有问题没有吧

网友G:
用模拟的把

网友H:
本人没有用过专用的 都是自己模拟用

网友I(2019-05-28):
ST 的 I2C 真不能用吗?软件模拟有局限的,当从设备时钟较低时会占用处理器较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I:
ST 的 I2C 真不能用吗?软件模拟有局限的,当从设备时钟较低时会占用处理器较多时间。 ...

可以用,需要你去配置好,硬件的时钟比较准确的,模拟的时钟很多都是靠经验值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