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1调试出错误

楼主(2019-04-12):
用IAR做了一个STM8S001的小程序,写好后。点Download and Debug 后出现提示错误。

提示不能设置OPTION BYTE ,实际程序中OPTION BYTE 没有做修改,全部使用默认。
上图中点YES,仍然是可以仿真的,而且运行也正常。

但是有时候再点DOWNLOAD AND DEBUG 后没能提示这个错误信息,IAR自已就死了。

以前做8S003的时候没有出这种状况的。

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你写001的EEPROM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写001的EEPROM了吧?

没有,OPTION BYTE 和EEPROM都没有动。

网友B:
是不是配置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配置问题啊

哪个配置的问题?

网友C:
百度一下 看看能不能有相似问题

网友D:
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E:
帮不了楼主呀

网友F:
貌似是配置有问题

楼主:
换成STVD,稍改了一下程序。在STVD里下载仿真都是正常的。应该是IAR哪里的问题,找不出来。这个IAR是最新的版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个配置的问题?

说不好 仔细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