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TI-LMV324-运放批次引起问题-求解!

楼主(2019-04-12):
各位,大神:
  请教一个问题:TI运放批次不同,导致板子工作不正常?
本人采用LMV324做了一款放大电路,小批量100套已经生产成功,但
准备中试的时候,发现出了问题,板子测量很不准(误差50%),经查原来是运放
LMV324IPWR批次不同导致,以前A批次的100型号是ok,新的B批次有问题,两者对换到板子后,A还是ok,B死活有问题;
请问:
1.是否TI运放批次不同,导致运放参数有细微差别?
2.除了找回原来批次,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因为已经准备生产,时间非常急!
感谢帮忙

楼主:
自己顶一个,求大神或TI工程师回答

网友A:
没碰到这样的要不要换国产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碰到这样的要不要换国产的试试

国产货?你有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国产货?你有推荐?

江苏润石  运放做的很全我是代理哦,有技术支持

网友A:
网站:http://www.run-ic.com/

网友B:
俺用国产--3Peak--的,Vos很小,比TI的优越(认为)。生产1k量没发现问题。小批可从“嘉x创”买,大批就联系厂家。

网友C:
je,怎么联系您。我用microchip运放,寻替换方案

Q可以不 670206283

网友D:
个人感觉还是产品设计参数的问题,不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如果不同批次不能在同一个产品上用,那大家怎么做产品。

网友E:
这是个比较讨厌的问题, 先不要说换什么国产器件,免得把问题进一步扩大

我觉得器件渠道正常的话, 你得考虑你的设计问题。常见的一些参数要求过高。比如 Vos Ib 一定要某个小的允许范围,而手册上的参数范围大得多。如果真是这个问题,改设计吧

网友F:
如果确认不是芯片质量问题的话,是需要好好查一下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