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单片机后面背一块磁铁有没有损坏数据存储区的可能?

楼主(2019-04-12):
现在EEPROM的数据丢了,程序有时也不正常,和磁铁有关系吗?求教

问题已找到,需要参考借鉴或者指导的坛友前辈看下面^_^

网友A:
好像没有见过哪个芯片上说不能有磁场的,所以关系不大,除非你的磁场强度可以影响芯片内的电子

网友B:
多怀疑程序吧

楼主:
多谢,现在已经确定和磁铁没有多大关系了,和通断电有直接的关系,先改下程序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见过哪个芯片上说不能有磁场的,所以关系不大,除非你的磁场强度可以影响芯片内的电子 ...

我也只是看到有说磁场会影响电子的运行,所以来问问,现在已经确定和这关系不大了,而且磁铁上靠近MCU一面还装了屏蔽罩,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只是看到有说磁场会影响电子的运行,所以来问问,现在已经确定和这关系不大了,而且磁铁上靠近MCU一 ...

电磁场会干扰 我信,  磁场会影响电子运行, 我是头一回听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现在已经确定和磁铁没有多大关系了,和通断电有直接的关系,先改下程序试试看 ...

有时候你要考虑一下,程序正在运行时突然断电对整个程序的影响,比如正在运算一个数据,突然断电,那IO等等会在上电后停留在运算中的状态。

网友E:
突然断电,特别是擦写过程中断电,非常伤闪存和 EEPROM 的。

“伤”是个什么概念?我的理解是大不了写或者读EEP的数据错误。难道会影响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场会干扰 我信,  磁场会影响电子运行, 我是头一回听说.

磁场和电场是互相依存的吧,可能我理解的有误,不过现在确认不是磁铁的关系,一开始认为有影响是因为没见过这种干的,电路板后面背一片磁铁,有点大惊小怪了,电磁理论欠缺,现在查出是通断电时的尖峰干扰引起的数据丢失,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你要考虑一下,程序正在运行时突然断电对整个程序的影响,比如正在运算一个数据,突然断电,那IO等 ...

好的,现在正在完善程序,测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突然断电,特别是擦写过程中断电,非常伤闪存和 EEPROM 的。

出厂只有一次写操作,后续是每次上电读一次,现在测到是电源抖动时读给读没了,改了程序正在老化测试中...

网友C:
对的 要从电路或程序找问题  有可能延时一下 就解决问题呢

网友F:
同意你的说法。我一直都是这个路线找问题。

网友G:
应该无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 要从电路或程序找问题  有可能延时一下 就解决问题呢

是的,有时候就是这样,开发测试时和实际使用的环境哪怕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也是会存在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