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M141E的VDD1和VDD2能不能接不一样的电压

楼主(2019-04-12):
SPI隔离,我选用了芯片ADuM141E,我在他的数据手册中看到电气特性描述给出的都是VDD1=VDD2的例子,并没有VDD1和VDD2不想等的说明;在类似的芯片ADuM1411的数据手册中我看到有VDD1和VDD2不相同的说明,那么问题来了,ADuM141E的VDD1和VDD2可以不相等吗?

网友A:
两边是隔离的,你觉得不一样会有什么影响??
另外141E应该还没有上市,只买得到140E

那就是能用喽~~~上市了,我在立创商城选的型,而且其他商城也有售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