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低通滤波的问题

楼主(2019-04-12):
这是TPA3221功放芯片的一个设计案例
在模拟音频信号输入端的一路中(椭圆框中所示)
通过R23和C64来进行了一个低通滤波
图中给出的是100 Ohms,和100pF。
【1】如果把C64换成0.1uF,是不是频率高的声音信号都给滤掉了?用0.1uF是明显不行的?
【2】人声的频率范围在20-20K Hz之间,图中这样做了低通滤波,是把1/2*pi*R*C以上的频率给滤除了?
【3】图中这样选取参数有什么理论计算的依据?

网友A(2019-05-18):
你这个就是一个低通滤波器,具体的分析,你可以画出一个等效图,然后算这个系统的幅度谱

网友A:
用相量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