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SMC实现STM32与FPGA通信的问题,真心求解

楼主(2019-04-12):
#include "fsmc.h"
#include "delay.h"

#define Bank1_SRAM1_ADDR ((u32)(0x60000000))

void FSMC_Init(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定义FSMC初始化的结构体变量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readWriteTiming;                       //用来设置FSMC读时序和写时序的指针变量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FSMC总线的IO口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ENABLE);

//----------------------------初始化GPIO_D GPIO_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GPIO_Pin_15|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IO口配置为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读写时序----------------------------------------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14;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                                               //地址保持时间(ADDHLD)模式A未用到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15;                                              //数据保持时间(DATAST)
        read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readWrite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
        readWrite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模式A

//----------------------------FSMC初始化---------------------------------------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这是使用NE1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delay_ms(20);
}

//写函数
void FSMC_FPGA_WriteByte(u8 WriteAddr,u16 data)
{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int*)(Bank1_SRAM1_ADDR + (WriteAddr<<17))) = data;

}
//向指定地址发送数据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FSMC_Init();                //初始化FSMC接口
        while(1)
        {
                FSMC_FPGA_WriteByte(0,0x2000);
                FSMC_FPGA_WriteByte(1,0x3000);
                FSMC_FPGA_WriteByte(2,0x4000);
                FSMC_FPGA_WriteByte(3,0x5000);
                FSMC_FPGA_WriteByte(4,0x6000);
                FSMC_FPGA_WriteByte(5,0x7000);
                 FSMC_FPGA_WriteByte(6,0x8000);
                FSMC_FPGA_WriteByte(7,0x9000);
}
//------------------------------------下面为FPGA接收STM32发送数据的程序-------------
module fsmc(
    clk,
    ab,               //address
    db,               //data
    wrn,              //wr
    rdn,              //rd
    rst_n,            //resetn
    csn               //cs
    );
input[2:0]    ab;
inout[15:0]   db;  //inout 定义db为双向端口
input wrn;
input rdn;
input rst_n;
input csn;
input clk;

reg [15:0] outa;
reg [15:0] outb;
reg [15:0] outc;
reg [15:0] outd;
reg [15:0] oute;
reg [15:0] outf;
reg [15:0] outg;
reg [15:0] outh;
wire rd;
wire wr;
reg [15:0] indata;

reg wr_tmp1;
reg wr_tmp2;

//assign wr = !(csn & wrn); //低电平使能 -> 高
assign rd = ~csn & ~rdn; //低电平使能 -> 高
//assign db = rd ? indata:16'hzzzz;//三态门

always @(posedge clk) //注意这里是为了与时钟同步
begin
wr_tmp1 <= wr;
wr_tmp1 <= wr_tmp1;
end
wire WR_FALLING = wr_tmp2 & ~wr_tmp1;//下降沿写

always @(*) //组合电路,只要变化就写
begin
if(!rst_n)begin
outa<=16'h0000;
outb<=16'h0000;
outc<=16'h0000;
outd<=16'h0000;
oute<=16'h0000;
outf<=16'h0000;
outg<=16'h0000;
outh<=16'h0000;
end
else  begin
if(WR_FALLING)begin
case (ab)
3'b000:outa <= db;
3'b001:outb <= db;
3'b010:outc <= db;
3'b011:outd <= db;
3'b100:oute <= db;
3'b101:outf <= db;
3'b110:outg <= db;
3'b111:outh <= db;
default:;
endcase
end
end
end
//下面为Signaltap的仿真图,问题来了,发送的数据2000,3000.........都变成2140,3140等,这是为啥,已经困扰一星期了,
花费了很多时间,还没解决,真心求帮助

网友A:
问题出到40上了   也就是数据总线上后面都是40   也就是有一个bit一直是1    在这个bit上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出到40上了   也就是数据总线上后面都是40   也就是有一个bit一直是1    在这个bit上找问题 ...

你好,我还是不能够解决,一般都是32的写函数出问题了,您能在指导一下吗?诚心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还是不能够解决,一般都是32的写函数出问题了,您能在指导一下吗?诚心感谢! ...

代码很简单    重点看看db这个总线上的数据    是不是有两个bit位短接了或其他原因  不受控

网友B:
还有就是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看看够不够。如果不够也会出问题。
FPGA的总线,相比STM32是很快的。

网友C:
地址长度搞对没有哦?

网友D(2020-01-3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