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的H桥大功率驱动问题

楼主(2019-04-12):
问题描述:
工作要求是需要驱动一个大线圈,让它产生一个磁场,驱动电压100V,电流20A。线圈内阻2-3Ω。感抗100mH。然后用IBGT搭建了H桥电路,VGE驱动电压15V,因为H桥的高端那个IBGT管的GND接的线圈。线圈通电流后两端产生一个大电压,因为驱动线圈的电流是变化的,所以两端产生的电压也是变化的。要怎么样才能保证门极VGE电压稳定不低于15V。电流的调节是靠外部100V/20A的直流电源完成,不需要PWM来调节H桥。H桥的工作就负责导通电流和切换电流方向。
问题补充:有没有比较巧妙的硬件设置死区的方法啊?

xch
输出电流波形有哈需求?

网友A:
你的图中两个VCC15V,不能是同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中两个VCC15V,不能是同一点。

谢谢您的回答。目前我的做法是将上臂的VCC15V用隔离电源单独供电。这样就增加了一个电源模块。有没有别的什么方案?

网友B:
100V可以考虑MOS管。电压低用MOS管发热较少而且也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目前我的做法是将上臂的VCC15V用隔离电源单独供电。这样就增加了一个电源模块。有没有别的 ...

也只能两个上管都用独立的隔离电源供电,因为你的驱动信号不是PWM波,周期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V可以考虑MOS管。电压低用MOS管发热较少而且也简单

因为是前期调试可能功率会调整,所以留大点余量。后期稳定在考虑更换

网友C:
参考电焊机,用变压器,可以买到现成的驱动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两颗单刀双掷的继电器,两条控制线圈即可控制正反停三态。

你这个方案成本很高的。普通继电器会无法灭弧。

网友E:
可以考虑采用电荷泵,一个NE555做的估计就够用,电压低才100V,好处理。
电压不高,电流也不算大,这类应用,用MOS管功耗更低。150V的管子,HY3215 150V  15mΩ(MAX)
算起来静态导通功耗=400*0.015=6W。总功耗也就是12W,随随便便一个小散热器加风扇就过了。简单,而且还不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成本最低丶可靠性高。您用半导体元件同样有消灭丶续流问题要处理。
若是电焊用途,用7楼方案。 ...

这个电路用半导体没有电弧产生,用继电器有,而且需要有灭弧构造的继电器/接触器才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成本最低丶可靠性高。您用半导体元件同样有消灭丶续流问题要处理。
若是电焊用途,用7楼方案。 ...

用普通继电器要起火的。

网友F:
看着你这种接法  上桥臂应该导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你这种接法  上桥臂应该导不同

如果用同一个电源确实可能导不通所以上桥臂才想把电源独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虑采用电荷泵,一个NE555做的估计就够用,电压低才100V,好处理。
电压不高,电流也不算大,这类应用 ...

150V的管子,要不要考虑反相电动势过大,把管子搞坏了?所以我最初选了个大电压的IGBT

网友B:
引用 网友D:
x大被禁言,现在很火大,您应该去跟张老大评评理。

我管不到这个事情。。。

网友E:
引用 楼主:
150V的管子,要不要考虑反相电动势过大,把管子搞坏了?所以我最初选了个大电压的IGBT ...

全桥架构,感性负载激磁电流都是自复位,如果全桥架构100V的线路,能出现150V的激磁电流反峰,那么就不是一般的错误设计,而是无法接受的错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目前你是最具名声威望,出來关心是理所当然。或者讲笑話也可以打动人心,张老大也喜欢被美言几句。
看起 ...

我觉得你对我的误会很大。

网友G:
.....shou bu liuao le...

网友H:
输出电流从0~20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出电流从0~20A吗?

是的,是一个变化的电流,也有可能从大到小

网友H:
如果波形没啥要求,可以用现成的h桥驱动。驱动波形占空比按照驱动IC要求来。另外给boost脚接个二极管提供15VDC,以满足小电流输出时的驱动。

网友I:
是否可以用电压器检测

网友J:
用专用的驱动芯片吧  可以设置死区时间 也能高边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