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求一款开发板

楼主(2019-04-12):
有512M-1G的内存,不跑操作系统就可以控制这些内存的ARM开发板,资料全,最好是常规内核,偏冷门的不适合,本人要开发一个采集系统,内存需求大,请大家帮忙推荐个,谢谢!

网友A:
随便找个开发板,直接用uboot就行了,里面有现成的ddr初始化代码。

网友B:
基本上现在arm a7,a8,a9或者更新的平台,能跑起来uboot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mark一下  这个单片机 可以做无线温湿度测温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ark一下  这个单片机 可以做无线温湿度测温吗

兄弟 这个不是单片机啊,蓝牙加MCU的SOC。 这玩意今年才量产。。。无线温湿度检测应该不会用蓝牙连接啊,单片机一般人都用的ST吧要是想用我华大的单片机也行嘿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兄弟 这个不是单片机啊,蓝牙加MCU的SOC。 这玩意今年才量产。。。无线温湿度检测应该不会用蓝牙 ...

小米有款 使用的nxp的某个 zigbee soc单片机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米有款 使用的nxp的某个 zigbee soc单片机 .

没了解过  专心卖华大哈,这个蓝牙的我都没搞懂

网友E(2019-05-17):
MAX32650低功耗MCU,内部有3MB的FLASH,1MB的SRAM,带有HyperBUS/XccelaBUS可以扩展512MB,还有QSPI扩128MB, 带支持SD卡呢。看下面的框图吧。有兴趣小窗我,我是原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