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基极输入端隔直电容的疑问

楼主(2019-04-12):
图1中电容C2为隔直电容。但是输入信号在没有直流电压的情况下,两种输出结果不一样,一直不明白。(见图1和图2).
我的理解是,输入信号都没有直流电压,有和没有隔直电容,对输出为什么还有影响呢?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输入信号都没有直流电压”。。。。理解到位了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都没有直流电压”。。。。理解到位了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哦 不好意思,应该是输入信号没有直流偏置。。。

图2中示波器绿色线所示,为三极管基极的输入信号,但是输出为什么不出现反相的方波信号呢??
麻烦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不好意思,应该是输入信号没有直流偏置。。。

图2中示波器绿色线所示,为三极管基极的输入信号,但是 ...

因为你的信号源是“理想源”,三极管的偏置电阻变得无效,基极最高0.4V,始终不会导通。

@1403089390 :经过电容,变成正负脉冲
@1403089390 :脉冲方波其实可以认为有交流成分
@1403089390 :上面那个有
@戈卫东 :Q1集电极输出的信号只有直流成分——脉冲方波,没有交流吧?
@1403089390 :要看后面是什么需求。如果只需要交流信号就用一个电容隔离放大器的直流成分。
电容C1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信号源是“理想源”,三极管的偏置电阻变得无效,基极最高0.4V,始终不会导通。 ...

明白了,谢谢大神。

网友B:
交流是正负,三极管只能处理正或负,
没有隔直电容的承托,三极管对交流讯号无法处理。

网友C:
如果没有隔直电容,信号源的内阻对偏置条件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隔直电容,信号源的内阻对阻置条件有影响。

嗯 ,了解,谢谢前辈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隔直者,不破坏直流偏罝,用于交流放大。沒隔直者,用于开关狀态。

有隔直,静态工作点不爱讯号源影响,但是,讯号源的内阻对系统的 实际输入量 的影响还是逃不掉的。

网友E:
   地板层“理想源”的回复已经点明关键问题,由于电压源的内阻0,直接接到三极管的基极,则直流偏置电压接地,而最大的交流电压小于基极的启动电压,所以没有输出。如果将注意力引到电容,误矣。用合适电阻插入,交流直流照样可以工作。

网友F:
没搞明白的是,没有提供负电源,输出信号的负电压是哪里来的?

共射放大的交流输出与输入信号相位相差180度
图太小,你放大看看,是在交流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
打听一下,您师父本大师,现在人在哪里可以找得到他。

微信群呀,话说,最近没怎么看你说话,大师,最近忙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信里面有踪跡,可是我沒有微信。
以前担心您被误导,现在您已有辨识能力。
注意若干三极体Vbe=0.4v,还 ...

微信里的杨  不是你呀。。。
我现在完全是小白呀,得多向大师请教。。。

网友G(2019-06-24):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信号源是“理想源”,三极管的偏置电阻变得无效,基极最高0.4V,始终不会导通。 ...

不导通?后面C集电极有输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