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ilinx-FPGA的DNA的使用场景和读取方法

楼主(2019-04-12):
Xilinx每一个FPGA都有一个独特的ID,也就是Device DNA,这个ID相当于我们的身份*,在FPGA芯片生产的时候就已经写死在芯片的eFuse寄存器中,具有不可修改的属性,因为使用的是熔断技术。值得说明的是,在7系列及以前,这个ID都是57bit的,但是在Xilinx的Ultraslace架构下是96bit。
        FPGA的DNA我们一般的使用场景是用于用户逻辑加密。一般来说,用户在逻辑上可以通过特定的接口把这个Device DNA读取出来,经过一系列加密算法之后和预先在外部Flash存储的一串加密后的字节串做比较,这个flash存储的加密后的字节串也是由该DNA经过加密后得到,fpga加载程序后可以先从flash读出该段字节做比较,如果相同,则让FPGA启动相应的逻辑,如不同,则代表该FPGA没有经过用户授权,用户逻辑上可以关闭FPGA的逻辑功能甚至可以通过一些手段让硬件损坏。
        如何获取FPGA的Device DNA呢,下面我从JTAG和调用源语两个方法说明,并开放核心代码供大家参考。
        第一种,通过JTAG获取,这种方法在ISE的Impact或者vivado都可以实现,下面介绍在Vivado下如何或者Device DNA,这个其实很简单,首先板卡通过JTAG连接PC,在Flow Navigator -> PROGRAM AND DEBUG 界面下,点击对应的FPGA的芯片,点击Hardware Device Properties,在search中搜索dna,在REGISTER下可以找到Device DNA,在Impact下如何获取DNA网上有相应的**,这里就不做进一步介绍。
        第二种,用户逻辑通过调用源语获取,至于源语是什么,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技巧,一般我们使用源语的时候,往往记不住大量的源语定义,那么如何快速搜索到我们想要的源语呢,在Vivado中,有一个功能是Language Templates,在Flow Navigator可以找到,里面包含了基本所有的Xilinx提供的源语和一些语法用法,以DNA读取为例,我们搜索DNA,就可以找到关于DNA的源语,由于博主用的是VU9P的片子,所以用的是DNA_PORTE2这个源语,针对7系列及以前,使用的是DNA_PORT源语,这两个源语都可以在Language Templates找到。
        接下来说一下这个源语和源语相关的使用方法,这个源语本质上就是读取FUSE寄存器表里面的FUSE_DNA寄存器,里面还包含了一个移位寄存器,源语中的接口本质上都是操作移位寄存器,这个移位寄存器的长度和器件类型有关,是56或者96bit。源语里面的READ信号,是用于把DNA的值装载到移位寄存器里面,DIN是移位寄存器的输入,DOUT是移位寄存器的输出,SHIFT是移位寄存器的移位使能,CLK是移位寄存器的操作时钟,官方提供的源语模型和时序图如下,

        对于用户来说,调用这个源语,我们只需要按照操作移位寄存器的流程操作就好了,我们目的是读出源语里面的移位寄存器的值,所以我们设计的思路应该是首先拉高READ先让移位寄存器装载DNA的值,然后在时钟上升沿使能SHIFT,这样子就能让移位寄存器里面的值移位出来,下面是核心代码:
module dna_read(
input               sys_clk,
input               dna_read_rdy,
output  [95:0]      dna_read_dat,
output              dna_read_vld);
wire                dna_dout;
wire                dna_read;
wire                dna_shift;
DNA_PORTE2  #(        .SIM_DNA_VALUE  (96'd0)    )DNA_PORTE2_inst(        .DOUT           (dna_dout),        .CLK            (sys_clk),        .DIN            (dna_dout),        .READ           (dna_read),        .SHIFT          (dna_shift)    );        reg     [95:0]      dna_reg = 0;    reg     [7:0]       dna_cnt = 0;
always @ (posedge sys_clk)
begin
if(dna_read_rdy)
begin
dna_cnt <= dna_cnt + 1;
end
else
begin
dna_cnt <= 0;
end
end        // load dna data from the fuse dna register
assign dna_read = dna_cnt == 8'd63;    // for ultrascale
assign dna_shift = (dna_cnt >= 8'd100) && (dna_cnt <= 195);
always @ (posedge sys_clk)
begin
dna_reg <= {dna_dout,dna_reg[95:1]};
end
assign
dna_read_dat = dna_reg;
assign dna_read_vld = dna_cnt == 8'd196;
endmodule
这是一个axis总线的模块,在dna_read_rdy拉高表示外部准备好接收数据,这时候模块读取DNA的值,然后送出去给外部模块,外部模块收到数据和dna_read_vld信号,则拉低dna_read_rdy,完成一次dna数值传输流程。

楼主(2019-06-15):
引用 网友A:
好困啊~~~~~~~~~~~~~~~~~~~~

看多了 ?
还是得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