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读值是读哪个寄存器的值啊?

楼主(2019-04-13):
用timerA定时,在定时过程中多次读值,读值是读哪个寄存器的值啊?

网友A:
按时间点读定时/计数寄存器TAR的值,每次读的值计入一个数组就可以啦。。

网友B:
读取CCR0寄存器的值吧。。

网友C:
在定时器过程中为什么要读取数值?

网友D:
楼主要读取什么数值,重置计数器吗?

网友E:
定时器里面就配置寄存器和比较寄存器,计数器。

网友F:
可以通过定时器中断计算,不要读取计数器了。

网友G:
楼主要实现的TIMERA功能不是很明确。

网友H:
定时器中断更好的响应计数器数值。

网友I:
楼主, 你这是读取哪个处理器的数值呢?

网友J:
定时器的溢出数值

网友K:
是ccr的值吗

网友L:
好像是ccr0的值

网友M:
我也不太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N:
不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O:
当然是ccr0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