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线滤波电容大小

楼主(2019-04-13):
这是和主控和LCD屏通讯的数据线,我想知道这些滤波电容大小是怎么决定的?

网友A:
0.1uf只是常规的滤波值。所以,这用法大概率是拍脑袋的。
数据线一般不用滤波电容,特殊情况下要用的话,也要用示波器看看实际的波形过冲大概有多少,加不同的电容看看效果后,再确定值。
一般保证2点就可以了:1.不过冲严重 2.上升时间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B:
这个屏的引脚定义和12864的非常类似。普通的并行通讯,很少见数据线上有滤波电容,

网友C:
可能随手放的电容忘了改成正确的值了。估计板子上实际是不焊的。

网友D:
数据线对地接了电容  如果频率比较高的情况  肯定很受影响的
这设计可能是误导

网友E:
如果数据线上真的接上0.1uF电容,该数据线肯定不能正常工作。0.1uF电容显然将把数据信号短路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随手放的电容忘了改成正确的值了。估计板子上实际是不焊的。

过EMI

网友F:
EMI / EMC 设计宜采用“终端匹配”网络。

在电路功能设计完成后,选择频率(最)高的信号,
借助如 HyperLynx 仿真软件,查找 EMI/EMC 的问题点。
必要时,加上”终端匹配“网络,以满足 EMI/EMC 规范。
成品再通过电磁兼容实验室验证。

参考:
终端匹配电阻是否可以降低电磁辐射的干扰?
【WWW。ELECFANS。COM】/emc_emi/591548.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F:
EMI / EMC 设计宜采用”终端匹配“网络。

在电路功能设计完成后,选择频率(最)高的信号,

你的URL里面有马赛克。。。。

网友G:
很奇葩的设计。没法知道猪是怎么想的

网友H:
看下,这电容里面的容值有个是10P,其它是0.1UF的。

网友I:
这是并行数据线,如果是频率比较高的话,需要等长并且阻抗匹配,通常会见到端接匹配电阻的方法,然后这个电容是接在匹配电阻后端靠近IC放置,你这个电容容值的选择应该是错误的,具体可以自己计算,也可以参照器件规格书上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