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运放怎么供电

楼主(2019-04-13):
(无正文)

网友A:
“我要用两个正负12伏供电的运放,前后级各一个需要隔离开”

为什么前后级需要隔离?

网友B:
两级供电完全隔离?!
那就要变压器耦合或光耦了。

网友C:
直接交流220经过开关电源输出正负12V就可以。再加隔离也没多大用

网友D:
如果要隔离开  就要做到地隔离   信号隔离等
如果做不到  就用一个电源供电

网友E:
既然隔离了,那也只得各用 电源。
不过这样系统供电过于复杂,是否考虑不要隔离呢?

网友F:
为什么要隔离这么多次??隔离一次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