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PGA和STM32的弹体表面压力测试系统设计与实现

楼主(2019-04-13):
    基于FPGA+ARM的弹体表面压力测试系统硬件部分主要包括信号调理模块、
FPGA逻辑模块、ARM控制模块以及电源模块。信号调理模块主要用于传感器信号的
放大与滤波,通过八通道同步采集的A/D模数转换芯片完成对模拟信号的采集。FPGA
模块主要用于AlD芯片控制、SDRAM内存管理以及数据的缓冲和并行传输,设计中加
入FIR数字滤波器以进一步提高数据采集精度,同时使用PLL、异步FIFO等IP核提
高系统的稳定性与硬件利用率。ARM模块主要完成对采集流程的控制、数据信息的处
理和存储,并且设计与上位机的通讯接口,便于数据的导出与进一步分析。
    最后,在完成系统的软硬件设计后,针对所实现的弹载数据采集系统,对各主要模
块进行了相关测试与时序仿真,验证了设计方案的可行性。将传感器接入该弹载数据采
集系统进行压力采集测试,并将采集结果与瞬态信号采集仪的结果进行对照,验证了压
力采集的准确性,同时表明该系统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可以用于弹体飞行时的表面压力
测试,方便进一步的调零与控制。

楼主:
    (1)信号调理模块:完成对四路传感器信号的采集、放大和滤波,由于传感器的输
出电压微弱,为了便于A/D芯片的数据转换,要对传感器输出信号后进行放大,同时
加入无源滤波电路,减少高频噪声对采集信号的影响。
    (2)数据转换模块:所选择的A/D芯片为ADI公司的AD}6o6模数转换器,为s通
道同步采样输入,A心芯片与FPGA采用并行数据接口通讯,同时为了保证高精度的数
据转换,AD7606采用高精度的外部基准电源,并将该模块作为独立的PCB板进行设计,
通过排线进行连接。
    (3) FPGA数据采集模块:FPGA作为保证该数据采集系统同步采集的核心,实现对
A/D转换的控制,对采集数据的缓存与数字滤波,以及通过FSMC接口与ARM端进行
数据交换的逻辑控制。同时由于FPGA有大量灵活的I/O便于用户配置,在数据的输入
与输出端均采用16位并行模式,以提高开发的效率。
    (4) ARM控制模块:ARM控制器选择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STM32系列芯片,其拥
有众多的外设接口,可以方便的完成对采集数据的存储、和上位机的数据通讯,以及对
整个系统的监测与控制,完全满足该数据采集系统的需求。同时STM32的开发借助其
方便灵活的库函数与CUBE软件工具,在使用C语言开发的过程中有着较高的效率和
代码可读性,对于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灵活性有着极大的帮助。
    (5)电源模块:该数据采集系统采用7.4V }}电池供电,在整个系统的放大电路、数
据采集电路和控制电路中,有着++12V} +lOV}  +SV}  +3.3V} +1.2V等众多电源,电源
模块要在提供稳定的功率足够的直流电源的同时,尽量提高电源效率。
    在数据采集系统的几大模块中,传感器作为数据源,在选择上要尽量减少对被测物
体的影响,同时要考虑传感器量程、分辨率与精度,要在满足设计要求的前提下保留一
定的余量。采用的芯片主要包括A/D数据转换芯片、FPGA芯片、内存芯片、ARM微
处理器芯片等。根据项目要求,并加入灵活性和冗余性的考虑,所设计数据采集系统必
须满足输入通道、采集速度、采集精度等要求,现对上述主要模块的选型进行说明。

楼主:
    模数转换模块作为数据采集系统的核心,直接决定了整个系统的采样通道、采样速
率和采样精度。所选A/D模数转换芯片的通道数、分辨率和采样速度都应高于系统指
标要求,并且要考虑设计成本。该数据采集系统要求四通道同步采集,查询ADI公司
官网选型手册,选择AD7606作为该数据采集系统的模数转换芯片。AD7606拥有8通
道同步采样输入,真双极性士lOV、士SV模拟输入范围,SV单模拟电源,VDRIVE为2.3V
至SV,采样分辨率为16bit,所有通道转换速度均达到200kSPS,并且提供过采样功能,
具有灵活的并行/串行接口,方便与控制器的数据通讯,积分非线性((INL)为士O. SLSB,
微分非线性(DNL)为士O.SLSB, AD7606的输出编码方式为二进制补码。AD7606的理想
传递特性如图2.5所示。LSB大小取决于所选模拟输入范围。

楼主:
    AD7606可处理真双极性、单端输入电压,通过RANGE引脚的逻辑电平高低来决
定模拟通道的输入范围,在电路的设计中通过预留电阻为来实现测量范围的可变,在该
数据采集系统中RANGE接逻辑低电平,设定通道的模拟输入范围为士SV。同时在
REF SELECT引脚与PAR/SER/BYTE SEL引脚均通过预留电阻来实现基准电压与字节
输入方式的选择。AD7606模拟输入阻抗为1 MS2,可以与信号源或传感器直接相连,无
需驱动放大器。图3.1所示放大电路中信号输出端串联一个10052电阻,为了去除失调
误差,在响应通道的GND端也串入一个等值的10052电阻。
    AD7606同步采样的时序图如图3.3所示,在设计中将CONVST A与CONVST B
引脚连在一起,设置AD7606为八通道全部同步采样,此公用CONVST的上升沿启动
对所有通道的同步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