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的PB0采集问题

楼主(2019-04-13):
各位中午好!
最近单位制作一个小控制板,这里遇到了一个问题,我使用PB0口采集PT100搭的电阻桥模拟量,用数码管显示温度,如果当前温度高于设定的温度,电磁阀开启(PA0控制)控制风扇,但是这里,电磁阀一开启,我的温度采集就下降了,附件是原理图,这个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楼主:
我找了好久也没有发现问题点

网友A:
外部走线不对,铂热电阻要用三线制连接以消除导线误差。

楼主(点评):
我们用的是两线制的PT100

网友B:
电磁阀开启后温度采集数值下降,即电源负载变化时影响AD采集的数值,这个问题值得关注

网友C:
使用AD内部Vref作为参照,能部分抵消电源电压变化带来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AD内部Vref作为参照,能部分抵消电源电压变化带来的误差。

应该怎样设置啊,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怎样设置啊,谢谢

https://blog.csdn.net/u010307522/article/details/42177489
参考此文。

网友D:
我这边有性价比很高的103c8t6,完美兼容st。几分钟就可以直接改好了。需要可以联系我QQ764511095

网友E:
可以找原厂FAE,

网友F: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PB0的电压是否真的有变化,在用示波器看看动态波形,先排除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PB0的电压是否真的有变化,在用示波器看看动态波形,先排除硬件问题, ...

量了,一点问题没有,看来就是软件问题了,我再改改,到时候回帖

网友F(点评):
参考电压量了没有?

网友G:
不太了解 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H:
没偶看到你的原理图啊

网友I:
没有看见附件

网友J:
是不是有什么干扰啊

网友K:
看不到电路图

网友L:
单独供电 电磁阀和单片机电源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