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MM32-LINK在线仿真器/编程器

楼主(2019-04-13):
仿真器部分:
1. 支持Keil v5.0以上,IAR v7.80以上版本集成开发环境。
2. 支持Windows10,Windows XP,Win7操作系统,高速USB通讯及供电。
3. 支持MM32全系列FLASH MCU SWD方式在线仿真。
4. 1.5x目前在用常见开发工具。
5. 20芯2.54mm仿真插座。
6. 完备的固件升级机制。
编程器部分:
1. 支持在线和离线脱机编程操作。
2. MM32-LINK APM模块,支持自动编程机操作和信号接口,实现全自动编程烧录。
3. MM32-LINK ICP模块,支持自动或手动方式离线脱机烧录。
4. 支持3线,4线或5线信号线编程接口。
5. 编程时间:0.3秒/16K Flash,3秒/128KB Flash,13秒/512KB Flash。
6. 完备的固件升级机制。
7. PC端编程器软件MM32-LINK Program满足不同场合需求。

网友A:
价格多少?

楼主:
据我了解应该是可以申请的。

网友B(2019-05-18):
keil uv4不支持吗

楼主:
建议使用Keil uVision v5.0以上版本。谢谢!

网友C(2019-06-25):
请问安装了MM32-Link之后,在Debug里面依然识别不到,这是什么问题呢?大佬救命

楼主:
关于MM32-LINK连接问题,请按以下几点依次查找问题:
1.对于Windows10操作系统来说,不需要安装任何设备驱动程序(USB驱动)。
2.对于Win7/Win XP等其它版本的操作系统,用户必须安装USB驱动程序(USB驱动在灵动的官网上下载)。
3.以上步骤完成后,在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中应该存在MM32-LINK设备
4.以上三步都正确的话,请确保与目标MCU的正确连接:GND,VDD,nRST,SWCLK,SEDIO
此时可进入仿真状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