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JET51A显示“进模式失败”,是仿真器坏了吗?

楼主(2019-04-13):
如图,自动扫描也失败。。

楼主:
VDD TDO TMS TDI TCK在自动扫描时均有脉冲输出,。。

楼主:
结贴,硬件电路故障。

网友A(点评):
你好 ,你的硬件电路问题是什么问题,我也遇到下载不进去的问题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是数据端口串了1K的电阻,没注意到,把电阻短接后连接正常了。

网友B(2022-09-14):
兄弟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到底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硬件哪里的问题啊

楼主(2022-11-20):
芯片到烧录器串联了比较大的电阻可能导致烧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