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

楼主(2019-04-13):
为什么SC92F8372的EEPROM断电后, 写入数后, 再重新上电数据被清0了

网友A:
国产MCU吗    只要是EEPROM肯定是可以多次操作的

楼主:
说错了, 是掉电后没有保存上次的值, 而是被清0了

楼主:
代码如下
unsigned char eeprom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e_data)

{
        EA = 0;
        IAPADE = 0x02;
        IAPDAT = e_data;
        IAPADH = 0x00;
        IAPADL = addr;
        IAPKEY = 0xF0;
        IAPCTL = 0x0A;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APADE = 0x00;
        EA = 1;
        if(eeprom_read_byte(addr) == e_data) return 1;//дÈëµÄÊý¾ÝºÍ¶ÁµÄÏàͬ·µ»Ø1, ·ñÔò·µ»Ø0
        else return 0;
}

这样对吗, 怎么感觉写到RAM了似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代码如下
unsigned char eeprom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e_data)

可以了, 是读数据有问题.

网友B:
可以试下,聚辰的EEPROM,有需要样品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