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信号

楼主(2019-04-13):
我用DAC驱动这个喇叭,现在音量太小了,我怎么用三极管组成一个放大电路来让声音大一点呢

网友A:
喇叭估计工作于通断状态,有直流成分,喇叭实际音频功率不大。
要想声音大,建议用芯片,才3.3V电源,普通三极管电路放大不会有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估计工作于通断状态,有直流成分,喇叭实际音频功率不大。
要想声音大,建议用芯片,才3.3V电源,普通 ...

我现在也没有芯片,我就想用三极管让声音比现在能大一些就好了

网友B:
用运放打放大电路比较好!例如OP07之类的,三极管搭建放大电路比较麻烦,用运放搭建相应的电路会比较简单而且能满足你的希望!

网友C:
可以把Q1接成达林顿方式试试

网友D:
1K电阻调小一些呢?

网友E:
提高驱动功率。

网友F:
再跟一级功率放大即可,3.3v电源供电确实也小了点

网友G(2019-05-14):
U2是什么芯片?输出PWM还是DAC?  Q1换成MOSFET吧

网友H:
达林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