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正在用指针,突然想到这样操作会怎样?有兴趣的进来...

楼主(2019-04-13):
例如:指针ptr = &a[0];
然后这样操作:*ptr = *++ptr;
会发生什么??当然实际应用不会这么写,只是觉得有意思,有兴趣的讨论讨论。

网友A:
执行顺序:
ptr = &a[0];   //ptr指向a数组,等效于ptr=a;
++ptr;             //ptr=&a[1];  这里假设ptr和a的内容是一样的字节数
*ptr = *ptr;      //a[1]=a[1];  这里执行完后了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除非a[1]是非易失的

网友B:
*ptr = *++ptr;
其中*和++优先级相同,结合方向都是右到左,所以先算*p = *p;然后++p;
a[0]没有变化,p指向了a[1]

楼主(点评):
既然是从右到左,那么自然是先算++啦

网友C:
   加个括号会死啊?

网友D:
回字有几种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