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铁壳的网口esd的问题

楼主(2019-04-13):
一台数字处理器,打ESD 静电,条件是+4KV/-4KV,每组十次,打完之后。DSP芯片挂掉了。复下位又可以信号输出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把这个DSP芯片打挂呢?这是怎么回事呢?求大神帮忙,看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是空气放电还是接触放电时跑飞的?接触打金属部分挂的话还算一般,其他情况就比较渣了
问题可能的地方比较多,没有现场或详细照片观察不好具体讲。不外是无防护措施,布局不合理,元件易受干扰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空气放电还是接触放电时跑飞的?接触打金属部分挂的话还算一般,其他情况就比较渣了
问题可能的地方比较 ...

是接触放电,打挂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空气放电还是接触放电时跑飞的?接触打金属部分挂的话还算一般,其他情况就比较渣了
问题可能的地方比较 ...

而且打挂的不是PHY,而是打挂掉了是其他的芯片。都不知道怎么跑的了到其他的芯片上

网友A:
有什么好奇怪的,PHY天生就要应付ESD,扛不住的早被市场淘汰了。几千伏干扰打在金属壳上,感应干扰会充满整个机匣,其他芯片受影响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好奇怪的,PHY天生就要应付ESD,扛不住的早被市场淘汰了。几千伏干扰打在金属壳上,感应干扰会充满整 ...

那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我找了好多办法都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好奇怪的,PHY天生就要应付ESD,扛不住的早被市场淘汰了。几千伏干扰打在金属壳上,感应干扰会充满整 ...

打挂掉的那个芯片的型号是LPC82_HVQFN33,这款芯片是跟MCU通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挂掉的那个芯片的型号是LPC82_HVQFN33,这款芯片是跟MCU通信的。

2楼已经讲了,需要详细照片之类,也许还要其他信息。

你当我是神仙,你说什么什么芯片挂掉了,我就能立刻知道问题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