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PCI不能再进行操作了

楼主(2019-04-13):
我现在使用TI 6455DSP,配置了PCI,和上位机可以对PCI地址进行访问,我们现在处于调试阶段,但是每次CCS重新load程序后,PCI就不能再进行操作了。上位机那边访问得到的全为高电平,只有重启机箱才可以

网友A:
对DSP怎么加载的不熟悉,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B:
重新加载后肯定就不能操作了
需要end point先启动   上位机后启动

网友C:
个人觉得PCI总线可能占用了。

网友D:
是PCI总线没有配置好的?查下相关的寄存器的配置的

网友E:
PCI的配置问题,看看代码。。

网友F:
相关的寄存器是否配置正确呢??

网友G:
释放总线之后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H:
这个需要上机位启动

网友I:
PCI 不支持热插拔

网友I:
支持热插拔的PCI Express

网友J:
请问 pci是什么

网友K:
不明白这个问题

网友L:
对这方面不太懂

网友M:
是不是boot连接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