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基于DSP、FPGA实现核信号全数字化采集与处理的系统。

楼主(2019-04-13):
基于DSP、FPGA实现核信号全数字化采集与处理的系统。

网友A:
就信号处理而言,DSP无论在内核结构还是指令系统方面都能提供高速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指定的算法支持,其运算机制、寻址方式、内部资源极为丰富,极其适合信号处理相关方面的应用。

网友B:
这个方案设计的一看就是比较高大上的,重点是用户的体验的

网友C:
波谱滤波器组的优化算法?

网友D:
波谱分析法是现代化学解决分子结构问题的利器

网友E:
利用硬件并行的优势,FPGA打破了顺序执行的模式。。

网友F:
DSP和FPGA是目前数字电路设计采用的两种主要手段 。。

网友G:
复杂数字信号处理系统的架构:FPGA+DSP了

网友H:
FPGA是一种可编程的硅芯片,DSP是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I:
采用FPGA+DSP+ARM的架构作为实时信息处理 。。

网友J:
全数字化核信号波谱分析算法是什么呢?

网友K:
对小波基函数的选取、滤波尺度的确定了吗?

网友L:
采用 DSP+FPGA 的数字硬件系统显示出其优越性

网友M:
在设计数字系统前必需进行方案选择

网友N:
FPGA会取代现在主流的复杂数字信号处理系统  。。。

网友O:
核信号呀 好高大上

网友P:
好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