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三极管的导通问题

楼主(2019-04-13):
这两个三极管放大电路能可靠工作吗?左边那个三极管如果工作的话,实际上需要右边的先工作,但实际上右边的三极管需要左边的三极管导通后才能导通?

网友A:
Q1的工作,并不需要Q2“先工作”。

网友B:
Q2跟随Q1的。不知根据什么说Q2会先工作?如果Q2能够自己先动,不就成了误报警而误导。

网友C:
如果把Q2的集电极完全切断,你觉得这时候Q1还能正常工作吗?

如果把Q2的集电极完全切断,事实上,Q1照常工作,没毛病。就像街道上一排路灯,通电全亮。不可能距离电源近先亮,距离远后亮。

网友D:
不分左右,其实他们就是达林顿,反过来,Q1工作不依赖Q2,只是借用了Q2的基极做了一个回路,它当然能独立工作。

网友E:
Q2不可能先工作

网友F: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分左右,其实他们就是达林顿,反过来,Q1工作不依赖Q2,只是借用了Q2的基极做了一个回路,它当然能独立工 ...

Q1未导通前,Q1发射极的电压怎么确定呢?因为这时Q2没导通,相当于Q1的发射极距离地平面一个很大的电阻,所以Q1的发射极电压不知道怎么确定。。。谢谢大神。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分左右,其实他们就是达林顿,反过来,Q1工作不依赖Q2,只是借用了Q2的基极做了一个回路,它当然能独立工 ...

“Q1工作不依赖Q2,只是借用了Q2的基极做了一个回路”
当Q2不工作的时候,这个回路不是断开了吗?Q1的发射极不是悬空的么?那这个时候Q1的发射极电压多少呢 ?0V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G:
“Q1工作不依赖Q2,只是借用了Q2的基极做了一个回路”
当Q2不工作的时候,这个回路不是断开了吗?Q1的发 ...

别以为这个管子,发射极悬空就不工作了,只是没有基极电流和发射极电流而已。而且电压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就是该管子基极电压-Vbe,由于没有基极电流,所以Vbe很低接近0,所以基本上就等于其基极电压,而基极电压,只等于R1+R2和R3的分压。
而且你知识不明白,抬杠倒是挺起劲,说起来借用了Q2基极回路,那么取消Q2,理论上不是悬空Q1发射极而是直接对地连接,也就是给予一个短路通道自己就能独立工作,所以其不依赖Q2而存在。
一个人,不依赖另外一个人而存活,你将它喉咙卡住,说看看他不能活了。

网友H:
我也同意楼上分析。我们在判断三极管是否工作实际上是有练习题的,就是看基级电压和发射级电压的比较。

网友B:
这就是有的网友所说的,一个简单明确的问题总是往玄学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