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66.00元(功能说明)
[运放] 如何进行有源滤波器的分析与设计---重谢!!!

楼主(2019-04-13):
各位电子同行,大家好!有关运放设计模拟滤波器这一块,我一直没有彻底的掌握,一般都是直接用仿真工具。我请教下两个问题:如何根据已知的电路分析出它的传递函数或者滤波特性?如何根据设定的传递函数或者滤波特性来设计电路?有没有好的资料可以参考?如有好的方法或资料,必重谢!

网友A:
已经在另一个网站回答你了

网友B:
想要精通,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滤波器这个概念太庞大了。大到好比"数学"一样,包含多少个分支。

除了啃4--5本专著,看些paper,好像没有其他速成方法。

网上有的捷径=滤波器设计仿真器,输入个滤波器类型,截止频率等参数,自动生成电路原理图。
建议刚学滤波器的不要玩这个,有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要精通,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滤波器这个概念太庞大了。大到好比"数学"一样,包含多少个分支。

除了 ...

模拟滤波器设计 [三谷政昭 著] 2014年版
电子滤波器设计 Arthur B.Williams
模拟滤波器与电路设计手册 Arthur B.Williams
有源滤波器的快速实用设计 D.E.Johnson
谢谢指点,网上找了几本书,您看看合不合适入门?

不知道你学术背景情况,适不适合无从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