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19-04-14):
我设计了一个编码器电路,如下图:

这个电路用在步进电机驱动器上没问题,可是用在伺服电机驱动器上就有问题。电机不转的时候会误触发,感觉有脉冲的样子。
用示波器测了一下,电机转时,波形是方波,有毛刺,但不多。
电机不转时,毛刺特别多。感觉因为这些毛刺导致程序误判有脉冲。
请问高手,该如何改进电路,把那些毛刺滤掉。谢谢!

楼主:
这是检测伺服电机驱动器编码器电路,AA、BB接单片机输入捕获口。

网友A:
关键问题在毛刺和干扰上。应该从这个方面去解决问题哦

网友B:
用电容试试呢

网友C:
从软件上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D:
铺地也能消除一部分干扰吧

网友E:
加一个屏蔽罩试试呢

网友F:
解决的办法有很多

网友G:
有没有可能是示波器引进的呢

网友H:
大面积铺地好使不

网友I:
接一个小店的点荣试试

网友J:
原理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