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上电没有办法常复位

楼主(2019-04-14):
今天在测试产品时,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重负载的情况下,上电没有办**常复位,郁闷中!各位能否帮忙看一下又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是代码里面打开了看门狗的,却没及时为狗的?

网友B:
检查你的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C:
这样一旦电源上升速度较低时(对应与重载)就无法保证复位

网友D:
只在重负载下出现吗     你测测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E:
建议采用专用的复位芯片。。

网友F:
楼主可能采用芯片手册上的简易RC复位电路吧。。。

网友G:
加大供电功率?

网友H:
监测电源吧

网友I:
单独供电呢

网友J:
楼上的是一个办法

网友K:
加大供电的功率

网友L:
飞线  单独供电呗

网友M:
外接一个另外的电源供电呢

网友N:
在什么情况下复位呢

网友O:
这个问题应该不奇怪啊  供应不上 当然会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