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需要连接外界的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9-04-14):
28027中有上拉电阻这一GPIO端口设置选项,而如果使用IIC连接24C02的话,则应该是有上拉电阻的,而需要连接外界的上拉电阻吗?

网友A:
使用内部的上拉电阻就可以。。

网友B:
内部上拉,是弱上拉,由C2000的GPIO的结构可知,它是接在引脚上的。所以必须要外部上拉

网友C:
IIC总线通讯的器件  是没有自己的上拉的

网友D:
IIC要求的上拉是不能这么弱的,所以需要外部上拉嘀

网友E:
搞个I2C规范看看,I2C的上拉电阻大小是有限制的

网友F:
可以通过10K的电路增强驱动能力。

网友G:
建议连接两个10K的电阻,这样才能使得IO驱动成功。

网友H:
应该是需要的

网友I:
应该是需要外接的

网友J:
必须接啊 iic太娇气了

网友K:
必须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L:
iic是需要接的

网友M:
必须要接啊

网友N:
当然要外接了

网友O:
我觉得需要接

网友P:
一定要接的

网友Q:
恩  上拉电阻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