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电容选用

楼主(2019-04-14):
谁用过F249啊,请问复位电路中的电容选用多大的啊,能否贴一张复位电路图?

网友A:
简单是从vcc上拉一个10k的电阻直接接reset引脚,再在reset脚上接个0.1uf电容到地

网友B:
104电容和电解电容组成复位电路吗?

网友C:
这个参考开发板就可以实现。

网友D:
可以用一个100uf的电解电容

网友E:
复位电容的一般都是104的,,电阻的10K。。。

网友F:
是的 复位电容的一般104就可以的。。

网友G:
你也可以选择专用的复位电路试试。

网友H:
一般就是用的104

网友I:
一般就是用104的啊

网友J:
手册上有标准的吧

网友K:
是不是用102也可以呢

网友L:
104啊 当然

网友M:
一般我用104  还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N:
104 妥妥的额

网友O:
按照手册来呀

网友P:
我用f407的 都是104的电容

网友Q:
数据手册上就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