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网口的问题

楼主(2019-04-14):
我项目中用到网口,我用STM32F767写的程序,上位机用VB。
下位机采集编码器数据和力值数据,平均50ms发送一次,每次发送不到
20个数据。可是有问题,经常发着发着就自动停止了。
需要重启单片机,才可以重发。
请问高手,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这问题不好说哦,最好用调试器捕捉一下故障现成再分析

网友B:
看下socket状态,是不是协议中对socket做了改动

网友C:
用啥协议呢,UDP还是,你这个看着像内存不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用啥协议呢,UDP还是,你这个看着像内存不够了

我做的网口通讯,用上位机1ms 连续发几个小时命令,并响应也 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啥协议呢,UDP还是,你这个看着像内存不够了

UDP

网友D:
检查一下协议问题

网友E:
出问题的位置固定吗

网友E:
不到二十是多少,15个时候,16个时候?还是很随意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问题的位置固定吗

不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到二十是多少,15个时候,16个时候?还是很随意的时候

18个

网友C:
我用的STM32F107 做的UDP也比你STM32F7的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STM32F107 做的UDP也比你STM32F7的更稳定

不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网口通讯,用上位机1ms 连续发几个小时命令,并响应也 不会有问题

你的程序能发给我看一看吗?谢谢了

网友F:
要看日志

网友:
经常发着发着就自动停止了。

===============

你认为停止发送的依据是什么??

是上面的电脑接收不到,就认为下面单片机停止发送??

还是单片机进入hardfault ,就认为下面单片机停止发送??

还是没有运行到发送函数 ???

UDP协议很简单了,自己追踪一下函数,看看卡死在哪里 。

网友G:
单步调试看看

网友H:
不太懂 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I:
我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J:
是不是缓存小了

网友K:
降低发送速度试试看

网友L:
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M:
每次都是固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每次都是固定的吗

不是固定的

网友M:
可以单步调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