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一下X IDE的问题

楼主(2019-04-14):
写完中断程序后编译时出现了如图的void的错误不知道如何解决

以及装好5.15版本后xc.h指向的头文件中有一个头文件找不到,有没有人知道要如何解决?

网友A:
void __interrupt() INTERRUPT_InterruptManager (void)
MCC生成的ISR函数是酱紫的..

你的函数是自己写的?还是生成的?

我的函数是我自己写的,可能是我用户手册没有看明白的原因吧,我把中断函数名改成你提供的名字后就通过编译了,我一直以为只要有关键字段interrupt就可以了233
我中断那里的函数是自己写的,可能是我使用手册那里没有看明白的原因[图片]

网友B:
在你编译器的安装目录下找到 vector_index.html 这个文件,其中定义了各个资源的中断名称。你自己写的编译器肯定不认识。

我是在Microchip这个文件夹里搜索的
额,问一下你编译器的安装目录是指X IDE的目录吗?我在里面并没有找到如你所说的文件,很奇怪
原来是这样,感谢解答,我去看看

网友C:
你这自己给中断函数起名是错误的想法。

我还以为这里有关键字段interrupt就可以了,是我想当然了,感谢提醒

网友C:
中断的名字都是在一个文件里定义好的,后面又对应入口,你这随便起名就想中断是错误的。

原来中断这里是要严格遵守头文件定义的是吗,我还以为主要有关键字段interrupt就可以了,是我想当然了,感谢提醒

网友D:
中断函数不是那么写的,IDE都有自己的中断函数格式的

原来中断这里是要严格遵守头文件定义的是吗,我还以为主要有关键字段interrupt就可以了,是我想当然了,感谢提醒

网友C:
期待楼主搞定,或者看看官方的例子,里面有类似参考。

网友E:
你之前的写法应该适用于很久之前的PICC编译器,现在的XC8改了

网友E:
你之前的写法应该适用于很久之前的PICC编译器版本,现在的XC8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