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应用]
想做个可以显示串口输入数据的应用程序

楼主(2019-04-14):
没有用过Labview,之前只用过VB之类的东西,来这里咨询一下各位大佬的建议哈。最近项目有个需求,是要开发一个基于Windows平台的一个应用程序。这个应用程序可以读取来自USB模拟串口的输入数据流,数据的报文格式有点类似于CAN总线上的格式,总之格式是固定的,所以读取和解析都比较简单。应用程序会把接收到的数据报文进行解析,然后显示在虚拟表盘上。也就是说,最后这个应用程序的界面上会有多个表盘,比如显示发动机转速,水箱温度,挡位,油位高度等。应用程序可以选择是通过表盘形式显示还是通过数码来显示。 功能基本是这样的,想问问各位大佬,Labview是否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并且最后可以编译成能够在Windows平台上使用的exe文件。 谢谢。

网友A:
可以实现,这个是labview的基本功能啊

楼主:
谢谢答复,如果有朋友愿意接单做这个活的,请联系,谢谢。

网友B:
Labview不熟悉,用VB可以么?

网友C(2019-10-06):
很简单的,安装labview后,再安装好visa驱动,里面的例程直接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