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颗带段式LCD驱动的单片机,cortex 内核的。

楼主(2019-04-14):
现在用的是华大的,价格略贵。 目标价格 <2.5RMB

网友:
管它什么核。

楼主:
这类芯片调试的时候太蛋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类芯片调试的时候太蛋疼

用过?

楼主:
用过赛元的,运行中连打个断点都不行。 仿真时蜗牛的速度。

网友B:
楼主找到了吗?我也需要. 复旦微的FM33xxx包含了lcd驱动,不知价格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上海敏矽微电子,M0核, 48pin, 集成LCD断码驱动(6*16)和触摸按键。最高48Mhz主频,64KB+8KB flash+RAM;  ...

官网的资料都遮遮掩掩

网友E:
8位机不就能搞定吗?

网友F:
这价格是真便宜

网友G(2019-09-11):
引用 楼主:
这类芯片调试的时候太蛋疼

如何蛋疼了

网友H:
看看性价比79F0819
79F166A
79F3283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复旦微的G系列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