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手捏板子地线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9-04-15):
使用TPS562201设计12V转3.3V电源,处理器能正常工作。但是使用外部的指纹模块,工作不正常。测试时发现,用手捏住板子地线就没问题了。
求教:这是什么现象?如何解决?

网友A:
其实问题出在220V转12V那里,TPS562201背不了这个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问题出在220V转12V那里,TPS562201背不了这个锅。

测试时12V是使用直流稳压电源发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时12V是使用直流稳压电源发生的

你的意思是它不能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时12V是使用直流稳压电源发生的

测试时12V是使用直流稳压电源发生的

很可能你的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端与220V输入端之间存在较大的分布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试时12V是使用直流稳压电源发生的

很可能你的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端与220V输入端之间存在较大的分布电容 ...

估计是开关电源,EMC很差的那种

很有可能。

楼主:
1)我换个电源再测试
2)如果继续使用现在这个电源,我可以做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C:
"但是使用外部的指纹模块,工作不正常"——是什么工作不正常?处理器还是指纹模块?还是都不正常?

不正常的现象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使用外部的指纹模块,工作不正常"——是什么工作不正常?处理器还是指纹模块?还是都不正常? ...

手捏地线时,指纹模块识别率提高很多

网友D:
把开关电源的PGND接大地

网友E:
和板子没什么关系,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F:
共地没处理好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我换个电源再测试
2)如果继续使用现在这个电源,我可以做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

“我可以做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提高指纹模块通讯总线的抗干扰性。比如使用屏蔽线,指纹模块可靠接地,加共模电感,高通滤波,等等

网友G:
   指纹模块采样的是SPI接口? 高速信号处理不当,检查分析一下信号链路容易受干扰的地方

网友H:
用电池12V供电试试(常备3节18650)。

网友I:
地线没有处理好,装在仪器中接外壳说不定能好点儿

网友J:
我也感觉是电源问题

网友K:
是不是电源问题,换个好点的稳压电源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L:
共地有问题吧。

网友M:
可以考虑挂一块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试时12V是使用直流稳压电源发生的

很可能你的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端与220V输入端之间存在较大的分布电容 ...

估计是开关电源,EMC很差的那种

网友B(点评):
很有可能。

网友C:
"但是使用外部的指纹模块,工作不正常"——是什么工作不正常?处理器还是指纹模块?还是都不正常?

网友C(点评):
不正常的现象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