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反激两路输出

楼主(2019-04-15):
我在matlab中搭建了一个反激两路输出电路,反激原边和所有副边的电感量和匝数发现当R1等于R2时,两个副边电流的变化率相同(绿线和蓝线)

但是当R1不等于R2时,二者的电流变化率就不同了

电感电流的变化率公式不是U=L*(di/dt)吗,既然副边各绕组电压值相等,那两个副边的电流变化率不应该始终相等吗?

xch
你自己都说了公式是针对“电感” ,不是互感。你概念不清

网友A:
有了电流,负载就影响电压了,这个你都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了电流,负载就影响电压了,这个你都不考虑?

电流变化确实会影响电压,可是耦合电感上感应的电压不是一直相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变化确实会影响电压,可是耦合电感上感应的电压不是一直相等吗?

电流在电阻上的压降,要计算在你公式的U里面的。

网友B:
副边电感电流变化率和负载有直接关系,和输出电压没有关系。唯一的关系就是各路的负载,负载越重,变化率越大,直到DCM。负载越轻,越趋向于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在电阻上的压降,要计算在你公式的U里面的。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但是我还是没太明白,可否看看我的推导哪里有问题呢?

电流变化率不是只跟绕组两端的电压有关系吗?望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边电感电流变化率和负载有直接关系,和输出电压没有关系。唯一的关系就是各路的负载,负载越重,变化率越 ...

电流变化率不是和电感两端电压成正比吗?可是两个副边绕组耦合电感两端电压相等
这一点一直没想明白

网友A:
你的第三行,第四行,在变压器里面是不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但是我还是没太明白,可否看看我的推导哪里有问题呢?

电流变化率不是只跟绕组两端的 ...

对于原副边各一组的变压器,其必须遵守伏秒平衡原则,每个周期磁能的增加和输出期间磁能的减少必须平衡,这是分析反激变压器的基本原则。这个时候,原副边都严格遵守其电流变化率,由绕组两端电压决定。

对于副边多绕组系统,其输出磁能的减少为各副边绕组磁能减少的总和,由于各绕组间耦合为1,所以各绕组单独看,其并不直接遵守电流变化率由电压决定的原则,你可以这样想一想,2个一样的副边绕组,一个空载,一个带满载,则这个空载的线圈,其感应电动势和带负载的是一样,但是完全没有任何电流,更别说电流变化率。

因此反激输出(磁能减少期间)各绕组电流斜率,只和各组负载轻重有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流变化率不是和电感两端电压成正比吗?可是两个副边绕组耦合电感两端电压相等
这一点一直没想明白 ...

再深入的讲,原边电流增长斜率不管什么原因,唯一遵守的只有电感量和电压这一关系,过程中,磁芯产生磁场来抵抗这个趋势,这是储能过程,内因是电压的加入,这时候自然完全遵守这个原则。
反激能量释放过程,是一个斜率下降,磁能释放过程,和储能过程就不一样了,其内在的是由磁场变化率和电感来决定输出电压,而磁场变化率,只取决于所有绕组电流的总和,和各绕组单独是什么斜率没有直接关系,同时由于在一个磁芯中,所有线圈感应电压都遵守磁场变化率和电感的关系,所以,一样的圈数,其感应电压必然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就错,两个电池电压不同,何來的电流相同。你只能说两绕组电压相同一样的大。 ...

您好 我指的是电流变化率哈 回路参数不同电流当然不一样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深入的讲,原边电流增长斜率不管什么原因,唯一遵守的只有电感量和电压这一关系,过程中,磁芯产生磁场 ...

虽然看不太懂 但是谢谢您的回复 我好好学习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虽然看不太懂 但是谢谢您的回复 我好好学习下

R1和R2不等的极端情况就是有一个电阻开路。你想想开路的这一条支路电流变化率是多少?当然是不变:总是零。

网友E:
我使用BUCK开关降压电路,一个磁芯有5个一样匝数的线圈,一路主输出,另4路反激输出(隔离输出代替隔离模块),效果不错的。

网友F:
要符合磁能守恒定律

楼主:
总结一下 我列写了磁链守恒和回路欧姆定律方程 发现斜率是跟回路电阻有关的 感谢各位的倾力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