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32MM0064GPL028问题

楼主(2019-04-15):
一块PIC32MM0064GPL028的最小系统开发板,程序只测试串口输出,接CH340的USB-TTL小板,只接GND TX RX三根线,没有任何外接电源,竟然通讯正常。难道CPU可以直接串口窃电?

网友A:
你确认你的开发板只接了GND TX RX三根?

网友A:
你这样你测试的是串口输出,也就是你只需要GND和TX
你用万表表测一下TX是不是空闲时候是高电平。

网友A:
说错了,你你测RX接口上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A:
你只需要单片机的TX用于给电脑发数据,而此时可能TX是空闲的高电平。从而内部就桥接到VCC上了。

网友A:
空闲时确实是高电平,但是TTL电平通信时,高电平不是0而是1,低电平不是1而是0!

网友B:
空闲的那根线是高电平,芯片内部上拉到VCC

网友C:
楼上都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