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小信号的交流信号如何进行采集?

楼主(2019-04-15):
我现在需要把一个交流的小信号给MUC做AD进行采集,是100mA的交流信号,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先转换成电压信号,再放大,然后信号进AD。

网友B:
100mA是从什么传感器过来的?
先IV转换,这里就看是直接用电阻还是用运放做IV,然后给到ADC采集就可以了

网友C:
100ma电流不算小信号了,已经很大了。IV转化或者串电阻或INA系列运放。。。注意是否要偏置

网友D:
   设计带AD中点直流偏置的运放电路即可,网上有很多了,单电源的设计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00ma电流不算小信号了,已经很大了。IV转化或者串电阻或INA系列运放。。。注意是否要偏置 ...

INA系列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