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进一步提高ADC采样结果的稳定性?

楼主(2019-04-15):
407IGT6芯片,4路ADC通道用于测量交流电流,其中一路的动态范围0~20A,另外3路的动态范围0~100A;0~20A通道的采样结果乘以系数恢复为输入实际值,额定(1A)输入情况下,偏差±1mA;而0~100A的通道,需要乘以更大的系数才能恢复输入的实际电流值,因此偏差就更大;

网友A:
其中一路的动态范围0~20A,额定(1A)输入情况下,偏差±1mA;相当于 20A 的量程里 ±1mA 的波动, 有这么高的精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一路的动态范围0~20A,额定(1A)输入情况下,偏差±1mA;相当于 20A 的量程里 ±1mA 的波动, 有这么 ...

额定(1A)输入情况下

楼主:
当输入1.657V直流电压时,ADC采样的原始数据最大0x0819,最小0x080F,波动范围显然是大了些!

网友B:
可以加入过采样算法

楼主(点评):
过采样方法适用交流信号采样吗?谢谢!

网友C:
电源要稳定。

楼主:
如何进一步降低输入直流电源的噪声?目前看上去差不多有50mV,太大了,有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

楼主:
如何进一步降低输入直流电源的噪声?输入DC5V电源,看上去差不多有50mV,太大了,有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

网友D:
ADC的参考电源用LDO,不要用开关。

网友D:
电源输入接口用电容滤波

网友:
低噪声的LDO+高精度的参考电压源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额定(1A)输入情况下

12位AD精度,20A量程分辨率也就4.8mA,怎么可能到1mA。
如果一定要达到1mA分辨率,那就只能外挂AD了。
使用MCU内部AD通过滤波(大范围平均或西格玛-德尔塔AD滤波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精度,但是十分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位AD精度,20A量程分辨率也就4.8mA,怎么可能到1mA。
如果一定要达到1mA分辨率,那就只能外挂AD了。
使 ...

20A*1000/4095=4.884,你就得出分辨率为4,8mA的结论???

网友E(点评):
12位AD,量程20A,你得计算出来的电流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F:
基准电压用的什么

网友G:
实际上波动大不大

网友H:
降低采样速度

网友I:
选高稳定的基准

网友J:
电流好大呀

网友K:
每接触过这么大电流的

网友L:
信号本身波动大吗

网友M:
用软件滤波试试看

网友N:
降低采样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