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DSP,除法在RAM中和从flash复制RAM中的运行时间相差一倍

楼主(2019-04-15):
问题:1、28335DSP中,除法在RAM中和在flash复制RAM中的运行时间相差一倍(224ns VS 412ns)?
          2、怎么把flash复制RAM中的除法运行时间 缩短?

   以下是过程描述:
1、        代码在RAM中运行,cmd文件为“28335_RAM_ink.cmd”
1.1        其中abc为全局变量,IO口操作是方便示波器观察时间:
float a =100.123;
float b =20.123 ;
float c;
void divTest(void)
{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75  = 1; //IO高
    c = a/b;
   GpioDataRegs.GPCCLEAR.bit.GPIO75  = 1; //IO低
}
1.2        编译显示,已调用浮点库,map文件提示:
1.3        对应的汇编指令
1.4        示波器波形及时间:
1.5        通过示波器观察到,除法运行时间为224ns;
2、        代码为在flash复制到RAM中运行,cmd文件为F28335.cmd
2.1增加了flash初始化和复制代码
2.2编译结果同样显示调用了浮点库
2.3Cmd文件中配置保持默认

     2.4        对应的汇编指令
      2.5      示波器波形及时间

   2.6         通过示波器观察到,除法运行时间为412ns;

网友A:
除法可以多次执行, 但flash复制RAM只要一次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提前搬移,计算时间可以不要考虑搬移内存的时间。

网友B:
看到TI的技术说FLASH中运行的效率最高只有RAM中的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