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为什么我网上下载的一个ccs程序我用ccs打不开?

楼主(2019-04-15):
是一个dsp与lcd的,我在网上下载了,但是我用ccs的import projects 选了他的位置,程序读不出来?是不是因为ccs版本的问题 。

网友A:
.pjt格式CCS没有识别到吗

网友A:
不行就新建工程   然后只使用源文件

网友B:
编译器配置或者版本不对。

楼主:
网上都得打开老版本方法到这儿了,但是有$这个符号啊,而且添加workspace没有incl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