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6)

楼主(2019-04-15):
PIC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6)

接上文:单片机教程:PIC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5)

  4.可预置起始时刻的倒计时程序

  在《PIC 单片机C 语言程序(5)》一文中,我们介绍了可预置起始时刻的时钟的硬件电路并给出了C 语言程序。下面要介绍的可预置起始时刻的倒计时程序,是作为日常生活中对某事件的定时之用:只要某事件由人工设置的计时时间到,倒计时电路便会发出报警声。倒计时的特点是,计时一旦达到预定值,其值就归零。利用归零条件,即可实现任意倒计时达到时的报警功能,提示人们定时已到。

  本倒计时器可在0~99 分钟内任意设置计时值。

  例如在厨房中,蒸大米饭(8 两米),定时33 分钟,烧开水(一壶)为20 分钟,煮胡罗卜(红色)为30 分钟等,只要设定时间一到,倒计时器即报警,使用十分方便。当然,上述倒计时值,均是事先用普通时钟确定每个事件所要花费的时间,列出相应定时标准,才能用倒记时器进行定时。

  (1)硬件电路。

  图6 是0~99 分钟可预置的倒计时电路。

图6  0~99分钟的倒计时电路

  PIC16F84A 单片机④脚为手动复位端,外接R1、D0、C6、K0(微动开关)组成复位电路;③脚RA4 外接上电阻R2 和倒计时人工预置开关K1 ;⒄脚RAO 外接R0、V3 和蜂鸣器,组成倒计时值达到(归零)时的自动报警信号。电路中的两位LED 数码管和V1、V2 组成0~99 分钟可预置LED 数码显示电路,其电路原理与《PIC 单片机C 语言程序(3)》一文中图3 的起始两位计数电路相似。

  ( 2) 程序流程图。

  图7、图8、图9 分别为0~99 分钟可预置的倒计时程序的主程序、显示函数和键值扫描程序流程图。通过流程图,读者可以加深对于倒计时程序设计原理和对2010 年第2 期《PIC 单片机C 语言程序(5)》一文中可预置时钟电路程序的理解。

  图7 倒计定时主程序流程图

  图8 倒计时显示函数流程图

  图9 倒计时键值扫描流程图

(3)倒计时的C 程序。

  根据图7~ 图9 编写的的倒计时C 程序(命名为pic06.c)清单如下:

  #include<pic.h>

  #define PORTAIT(add,bit)((unsigned)(&add)*8+(bit))

  static bit PORTA_0 @PORTAIT(PORTA,0);

  //pic16F84A

  static bit PORTA_1 @PORTAIT(PORTA,1);

  static bit PORTA_2 @PORTAIT(PORTA,2);

  //A 口的位定义

  static bit PORTA_3 @PORTAIT(PORTA,3);

  static bit PORTA_4 @PORTAIT(PORTA,4);

  unsigned int ttr=0;

  // 无符号整形变量ttr,并赋值0

  unsigned char x=0,sign_a=0;

  // 字符变量X,标志位并赋值0

  void key_server(); // 键值服务函数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x);

  // 带形参X 的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_set(unsigned int x);

  // 带形参X 的键值显示函数

  void delay_1m(); // 按键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int k ) // 延时函数

  {

  unsigned long int i; // 无符号整形变量i

  for(i=0;i<=k;i++) // for 语句

  continue; // 继续循环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x) // 显示函数开始

  {

  unsigned int d=5800,unit_bit,ten_bit,

  // 整型变量d 并赋值,个、十位

  unsigned char SEG7[10]={0xc0,0xf9,0xa4,

  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引用数组字符段码

  unit_bit=x%10; //picc 编译器可识别的个位

  ten_bit=x/10%10; // picc 可识别的十位

  while(d>0) // while 语句

  {

  PORTA|=0x1E; // 关显示

  PORTB=SEG7[unit_bit];

  // 个位字段码送B 口

  RA3=0; // 显示个位

  delay(200); // 延时以便观察

  RA3=1;  // 关个位显示

  delay(2); // 延时

  PORTB=SEG7[ten_bit];

  // 十位字段码送B 口

  RA2=0; // 显示十位

  delay(200); // 延时以便观察

  RA2=1; // 关十位显示

  delay(2); // 延时

  d--; // d 从5800 开始自减量

  if( PORTA_4==0) // K1 未按下

  {

  while(1) // 执行while 语句

  {

  if( PORTA_4==1) // K1 按下,执行以下程序

  {

  sign_a=1;

  x=0;

  d=0;

  RA0=0;

  break; // 跳出循环

  }

  }

  }

  }

  }

  void main( ) // 主程序开始

  {

  TRISB=0x00;

  // 16F84A 口初始化,B 为输入

  TRISA=0x10; // A4 输入,其余输出

  PORTB=0xFF;

  INTCON=0x00;

  PORTA=0xFF; 关显示

  RA0=0; 关报警

  x=0; // 给整型变量X 赋值0

  while(1)   // while 循环语句开始

  {

  while(x>0)

  {

  display(x); // 调显示函数

  key_server(); // 调键值服务函数

  x--; // 分自减量(倒计时)

  }

  if (x==0) // 如果X=0

  RA0=1; // RA0 赋值1(报警信号)

  display_set(x); // 调键值显示函数

  key_server(); // 调键值服务函数

  }

  }

  void key_server()// 键值服务程序开始

  {

  unsigned int value=0; // 给存储显示值赋0

  display_set(x); // 调键值显示函数

  if( PORTA_4==0 ) // 如果RA4 为0

  {

  while(1)

  {

  x++; // 键值X 自增

  if(x > 99) // 如果键值X > 99

  x=0;   // 给X 赋值0

  display_set(x); // 调键值显示函数

  delay_1m(); // 按键延时,以便观察

  if(PORTA_4==1) // 如果RA4 为高电平

  {

  sign_a=0; // 清零设定时间标志位

  RA0=0; // 给RA0 赋值0

  break; // 跳出循环返回

  }

  }

  }

  }

 void display_set(unsigned int x)

  // 键值显示函数开始

  {

  unsigned int d=20,unit_bit,ten_bit,unsigned char SEG7[10]={0xc0,0xf9,0xa4,

  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it_bit=x%10;

  // 这里的注释与display 的函数相似

  ten_bit=x/10%10;

  while(d > 0)

  {

  PORTA=0x1e;

  PORTB=SEG7[unit_bit];

  RA3=0; // 显示个位

  delay(200);

  RA3=1;

  delay(2);

  PORTB=SEG7[ten_bit];

  RA2=0; // 显示十位

  delay(200);

  RA2=1;

  delay(2);

  d--;

  }

  }

  void delay_1m()

  // 按键(图6 的K1)延时函数开始

  {

  unsigned long int k; // 说明语句

  for(k=0;k < 4;k++) // for 语句

  {

  display_set(x); // 调用键值显示函数

  }

  }

  说明: 上述C 程序经picc 编译后生成。hex,即可用PIC 单片机编程器将。hex 烧写到pic16F84A芯片中,再按图6 电路制成倒计时器,即可按需要使用。

网友A:
感谢分享!可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