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焊接时怎样防止静电烧坏集成块,用焊台或热风枪能防止吗?

楼主(2019-04-15):
在焊接时怎样防止静电烧坏集成块,用焊台或热风枪能防止吗?

网友A:
需要带个静电手环进行放电就可以了

网友B:
买一个防静电手环,有线的,无线的没啥用。

网友C:
接地是最有效的防静电。。

网友D:
人带防静电手环,手环接地,焊接工具接地,一般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E:
焊接台上铺防静电垫,淘宝有卖,但是记得,静电垫要接地

网友F:
切记,静电手环是有1M的生命电阻的。因为静电手环另一端是接着地的,如果没有这个生命电阻,万一地线有漏电的话,会被电到。

网友D:
戴防静电手环或者手套,台面上铺上防静电的桌布。。

网友F:
现在焊接一般不存在防静电的问题了

网友G:
最好是在烙铁或者吹风直接在金属部分接地,这样是0电位了

网友H:
有任何静电问题可以找我 专注静电10年 加QQ464932301 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