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压跟随器的输入阻抗实测只有4.17K欧

楼主(2019-04-15):
电压跟随器的输入阻抗实测只有4.17K欧

运放坏了吧!运放输入的偏置电流都是nA级,阻抗都很高的。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的我暂时的还没理解的

网友B:
不过电压跟随器的显著特点就是,输入阻抗高,而输出阻抗低,一般来说,输入阻抗要达到几兆欧姆是很容易做到的。

网友C:
输出阻抗低,通常可以到几欧姆,甚至更低。

网友D:
电压跟随器起缓冲、隔离、提高带载能力的作用。

网友E:
跟随器应该不止这一点电压吧    楼主   是否是你哪里出错了   顶一个 啊

网友A:
应该不止这个阻抗. 为什么会这么小, 上个图来看吧.

网友F:
很多时候,我们说的阻抗是个动态阻抗, 是输入点附近表现出来的 V/I 曲线的切线斜率.

网友G:
电压跟随器的输入阻抗是无限大的啊,总会是4.7K呢?检查下硬件的设计的吧

网友H:
电压跟随器的显著特点就是,输入阻抗高,而输出阻抗低,一般来说,输入阻抗要达到几兆欧姆是很容易做到的。输出阻抗低,通常可以到几欧姆,甚至更低

网友I:
所以说你的输入阻抗只有4.7K,那就检查下硬件设计上的问题吧

楼主:
keil 器件选择仅有部分 像sh79f6431就没有!!帮忙 要跟新什么?

网友I:
输入阻抗是非常高的,这个实测的用的设么方式的?

网友C:
针对运算电路的,输入阻抗不应该这么低的

网友C:
一般来说,输入阻抗要达到几兆欧姆的

网友J:
这个不太可能的吧,你这个需要多检查下的。

网友E:
这个针对运放来说是不正常的。

楼主:
阻抗为什么会这么小,不正常吧

网友K:
输入阻抗是不可以直测的,因为有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