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连接外界的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9-04-15):
28027中有上拉电阻这一GPIO端口设置选项,而如果使用IIC连接24C02的话,则应该是有上拉电阻的,而需要连接外界的上拉电阻吗?

楼主:
还是仅仅使用内部的上拉电阻就可以吗?

网友A:
内部上拉,是弱上拉,IIC要求的上拉是不能这么弱的.

网友B:
一般都是需要外加的   如果有内部上拉  加了也不碍事

网友C:
上拉电阻是必须的,驱动不够。

网友D:
iic都需要上拉电阻的。

网友E:
你可以试试看没有iic eeprom不能读取。

网友F:
这个驱动能力不够,所以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G:
10k的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H:
iic需要上拉电阻。
建议使用10k电阻试试。

网友I:
理论上内部上拉也是可以用的,不过可靠起见一般都会外加上拉电阻

网友J:
上拉电阻的其中一个作用--->加大电流,加强了驱动的能力

网友K:
如果想输出一个高电平,则必须在NPN的集电极上面来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L:
GPIO做输出使用时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M:
在输入时要根据外围电路选择是否设置上拉电阻

网友N:
当外接电路能不能提供高和低电平时加上拉电阻

网友O:
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网友P:
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网友Q:
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

网友R:
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

网友S:
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

网友Q:
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J:
设计时最好把强电流设计到外围电路里

网友P:
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

网友K:
要学会如何通过GPIO来控制电平

网友O:
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使用。

网友L:
因为默认的是漏极开路,高阻态,无法输出高电平。

网友N:
当用作IO口的时候要加上上拉电阻才行。

网友M:
在外接电路能提供高低电平时可不加上拉电阻

网友S:
上拉电阻应适当选择以能够向下级电路提供足够的电流。

网友R:
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