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工作正常对于DSP 的基本要求都有哪些啊

楼主(2019-04-15):
仿真工作正常对于DSP 的基本要求都有哪些啊

网友A:
DSP 电源和地连接正确。

网友B:
DSP 时钟正确。

网友C:
DSP 的主要控制信号,如 RS 和HOLD 信号接高电平。

网友D:
C2000 的 watchdog关掉。

网友C:
不可屏蔽中断NMI上拉高电平。

网友E:
最小系统硬件正确,仿真环境配置OK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