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右边的电路能不能产生-2.5V的电压基准源

楼主(2019-04-15):
(无正文)

网友A:
TL431可以这样接产生-2.5V吗?

楼主:
不晓得啊。。。

网友B:
TL431可以这样接产生-2.5V

网友C:
设计好了,细节性问题注意到了,自然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D:
这只是玩了一个电压是相对值的一个概念.
跟大家通常所说的负电压发生电路的含义是不同的

网友E:
负电压发生电路是怎么做的,是将正极接地吗

网友F:
把正2.5V的电路,5V改为GND,GND改为-5V,就行了